惠普 cq40 ADM CPU坏了电流怎么跳变

楼主(2014-03-09):
这款CQ40 CPU坏了 电流 会是怎么跳变呢 把负载全部去掉 求解
cpu

网友:
CPU坏了会跳两下跳到1.2左右然后电流向下降 到0.8 不动或跳到1.0 一点一点向上跳 ,这个板北桥坏的很多 电流在1.1左右不动 烫下北桥就能开机了

网友:
CPU坏正常电流就跳1-2下,然后掉电或者1点点往上跳

网友:
电流跳到1点多,然后就吊链了

网友:
做北桥吧,重植绝对OK。今天,两台了。

网友:
AMD的杀北桥吧,多半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差不多到0。7几或是1。2几,要看跳动次数,一般跳两下就OVER了

网友:
CPU坏正常电流就跳1-2下

网友:
CPU 坏 的电流跳变和北桥是一样的,

网友:
北桥坏 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