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BIOS怎么是ROM格式的??

楼主(2014-03-09):
   我每次下载的BIOS都是ROM格式的,但是用编程器保存的是BIN格式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ROM 格式的ASUS 好像可以刷,开机按住F4

网友:
ROM和BIN是两个不同的BIOS厂家的。

网友:
楼上不对吧   是后辍不同罢了    不是不同厂家

网友:
我今天最想说:「哎...今天够累的,签到来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