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70 高温 掉电,谁修过啊 ?

楼主(2014-03-09):
一台苹果A1370 开机看电影几分钟就高温八九十度 ,然后掉电,CPU风扇 散热器 都换了,故障依旧,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啊,温控吗 ?苹果的还没修过呢,不敢轻易下手啊

网友(2015-05-23):
拆机看一下有没进水 还是有什么配件影响到他温度过高 先排除外设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修过  来个大神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