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275b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3-09):
     今天收一台22寸HKC故障,不通电,拆机测按键开关不正常,更换,上电测,还是不通电,再测高压板输出电压5V.12V正常,再测驱动驱动板3.3V偏低,直接换掉AZ1084管子,上电测试,3.3V输出正常,上机测试,屏幕通电工作正常,收工,收钱

网友(点评):
最好图文并茂,至少文字严谨。

网友:
AZ1084  记一下

网友:
一个稳压器坏了,以后显示器的管子也要多备

网友:
配件要齐全 才有效率

网友A:
是 多少转多少V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多少转多少V的呀

5V转3.3V

网友:
楼主又坑了有木有,没诚意     没图纸,更没截图。

网友:
AZ1084  记一下 1117 不行吗?

网友B:
楼主你认真的看下,高压板输出12v、5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认真的看下,高压板输出12v、5v正常?

呵呵,电源板输出12V 5V正常

网友:
可以。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