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A38EC维修

楼主(2014-03-09):
客户送修过来说有时能亮。。接直流电源电流1.8A 内屏无显, 外接正常。 独显ati的 。。。 。。因为这机器发热也比较大 ,考虑是显卡虚焊  直接上焊台,。结果还是一样。。。。装上板子后 ,,无意中发现压了一下板子 。屏显示了 ,,考虑可能是板子有接触不良的 ,,、、,,板子比较新 ,,没查出什么 ,该焊的都焊了 。。最后发现SW1,,这个拨动开关。。。是不是因为它接触不良 。。?问了大师们 他们说这个是调节屏分辨率的。果断 来回拨动了几次,,OK。。反复试了几次 都能正常显示,,,,算是搞定了吧

网友A:
老说这个好像不能乱拨啊。。。你乱搞2下都好了。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说这个好像不能乱拨啊。。。你乱搞2下都好了。牛啊。

不是乱拨  原本的位置不变 ,,,想让它接触好点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见到的。

网友(2014-11-13):
这款机子的通病啊,我也解决了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