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30 V550新通病

楼主(2014-03-09):
关于Y530系列机器显卡的通病众所周知,我又发现一新问题!
当电流跑到1.0左右不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做显卡,下次不妨先给CMOS放放电,有惊喜!
显卡
通病

网友:
楼主 修了很多台这样的吗? 呵呵 不过也是 只要不动桥的 什么方法都先试试 哈哈

网友:
这个不用说的吧 修机器一般都要把电池 拿掉的

网友(2015-03-13):
重点是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不是这个型号, 很多机子 都能这样,

网友:
说的了对 CMOS 会影响很多地方

网友:
有很多机器放电都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都是这样吧有的

网友:
COMS 放电 一般我是拆开就放电再说

网友:
只要不动桥的 什么方法都先试试 哈哈

网友:
就怕过不了一个月又要返修
等几个月不返修才能确定

网友:
这样就是怕返修

网友:
笔记本对我实在是陌生,多多积累

网友:
修之前都要清空BIOS电池的电量的 这点是常识。。。。。

网友:
放电通用各机型,有用没用先放放

网友:
楼主 修了很多台这样的吗? 呵呵 不过也是 只要不

网友:
这样都行?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