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没有待机5V也能开机?

楼主(2014-03-09):
昨天接修一台DELL的机器。板号DAOFX6MB8DO。待机0.04.拆机发现待机3V短路。烧鸡烧出EC坏。待机芯片坏。EC是8512。待机芯片是6237。换掉之后有3V没5V。看图纸5V应该是开机后出来的。就没去管。直接上电。跳变正常。接屏显示也正常。就给装起来啦。装好之后发现又不认硬板。测量是5V供电没有。就又给拆开来。接着就发现一个让我很费解的事。这板子触发之后竟然没有5V。只出来一个待机就有的线性5V。还能亮机?

网友A:
5V应该少不了,看一下图纸。

网友:
楼主是见识少吧!有的机子就是用3.3做待机的,为了节能!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这个机器的图纸

可是他+5V_ALW就是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应该少不了,看一下图纸。

麻烦你看帖看清除出。。。。我说的是触发之后+5V_ALW还是没有出来。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么奇怪,能亮机就行

网友:
不可以吧,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楼主没看好图纸吧,图纸的57页明显表示了 个大电压产生和供给,看下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板子的_5VALW没出来 你看看是芯片问题,还是开启信号没有导致的

再看芯片的供电,板子上的供电几乎都是线性LDO的5V供电,应该先检测芯片的PG信号,开启信号。查他的条件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