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测试场效应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09):
我从一个坏了的电源上面取下来六个场效应管,按照书上面的测试发现只有一个的值在178的样子其他的 都是1,请问其他的都是坏的吗,178的那个是不是正常的呢,书上说的是要500左右

网友:
测试之前短接引脚先放电,一般用的N沟道场管较多,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S极,黑笔接D极,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