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910p 暗屏

楼主(2014-03-09):
测灯管是好的,测高压板也是好的,结合在一起经常暗屏,暗屏时,量高压板供电,开启,调节信号都正常,这到底是咋回事
暗屏

网友:
不清不楚的 连型号都没 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灯管吧

网友:
就几个地方 好好看看啊
不行改装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

网友:
把你说“好的”换了吧,你说是好的但问题却
是实在的

网友:
灯管或高压吧。

网友:
高压和灯管一起都换了吧a

网友:
这个经常暗屏有没有规律,或者动了什么, 问题应该在高压条上,屏的灯管也有可能,具体自己慢慢测试吧

网友:
你把灯管的两头焊接点,重新焊接一边就OK了

网友:
不是吧 你这个超级好修的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不亮.多些

网友:
有些机器灯管老化造成原装高压条负载不起,可以考虑先换灯管,如果不行再改高压

网友:
维修这个问题应该不难了吧

网友:
我还没有换,灯管我用别的高压板测试过,好的啊

网友:
显卡
看看开启信号稳定不稳定,不稳定的话是显卡。

网友:
明天一起换,看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