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 有跳变不显修复

楼主(2014-03-09):
AMD集显。LA6755P,此机亮机电流很小,电流跳变到0.6左右不亮,论坛里发了很多这机子BOIS,那就先刷下BIOS试下。刷过南桥后跑到0.4不动。再刷EC,取下后刷进去查看数据全是FF,也没什么报错。后从WD电路板上取了个小8脚刷进去替换修复.

网友:
原来是BIOS的问题,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虽然刷写过程正常。但是看来刷完BIOS后还是顺便检查下是否真正刷进去还是会少走些弯路

网友:
你是说ecbios有问题吗

网友:
后从WD电路板上取了个小8脚刷进去替换修复.? 楼主这句话给解释下  谁不是换了个BIOS芯片?不能灌水哦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哦

网友:
因为从料板上和液晶驱动板上取的BIOS刷进去都是FF,后来从WD盘上取了个才有数据了。有可能是我编程器不行

网友:
ec的BIOS给一份啊 。。能用的

网友:
经常刷完不查看。没这个习惯,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FF不是空的吗?WD电路板上的数据也行?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损坏的确实比较多!

网友:
wd是什么意思啊   说明白点

网友:
wd是西数硬盘

网友(2017-12-13):
BLOS芯片还有坏的啊                       下次我也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