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能破解联想启天M4300BIOS密码的吗?

楼主(2014-03-09):
电脑以前为了安全设置了BIOS密码,最近安装虚拟机时提示需要开启Intel虚拟机支持选项。进BIOS时密码怎么输入都不正确了。不知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
刷bios不就好了,刷之前先备份原bios,然后再刷,刷挂了就用编程器刷就好了

网友:
编程器,用809F可以不?上哪里找这个BIOS?

网友:
放电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笔记本好像放电放不好吧  台式可以放电  以前遇到过   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