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BGA

楼主(2014-03-09):
我新手,现在都是拿到开原电脑城焊,一次50元,受不了,准备自己买一台,但是看基地,2千--6千多的,不知道选哪款BGA,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我目前就焊笔记本显卡,桥这些,还有个别主板南北桥,

网友:
360比较高,,曲线看得清楚就T

网友:
买的280t 还在路上 估计明后天就到我手里了。。。

网友:
哦,你俩推荐的4900元,5200元,那么2千多的,怎么样???就焊笔记本显卡芯片,北桥,

网友:
在选择bga返修台时,以下几点一定注意,这几类bga返修台一定不能购买。
1、二温区的bga返修台不能购买
原因:二温区只有预热区和上温区,若想保证焊接质量,必须将预热区的温度调整到很高的温度,预热区的功率很大,一般在3000W左右,电费的消耗就变成了压力。若不开预热区,就不可能焊接好。
2、温控仪表型的BGA返修台不能购买
原因:温控仪表质量都很差,故障率高。温度数据设置非常不方便。
3、下加热头不支持升降功能的bga返修台不能购买
原因:加热头可以上下移动,是bga返修台必备的功能之一。因在焊接比较大的电路板时,下加热头的风嘴,经过结构设计,是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若不能上下移动,就不能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焊接成功率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A:
网上查的,你俩那个都是三温区, 具有智能曲线设置功能,下加热头是否可以上下移动,具有加焊功能,具有冷却功能,内置真空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的,你俩那个都是三温区, 具有智能曲线设置功能,下加热头是否可以上下移动,具有加焊功能,具有冷 ...

请加QQ:120262887 我可以为你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加QQ:120262887 我可以为你推荐

我叫邹向阳,    巧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加QQ:120262887 我可以为你推荐

在杭州店满100元了,还没给我转正呢,

网友C(2014-04-08):
近期会在入手一台迅维的,到时候再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期会在入手一台迅维的,到时候再选择吧!

可以先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我这边是厂家

网友(2014-06-07):
迅维280T我用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