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03-09):
今天修了一张显卡,显存电压正常,桥电压也正常,电感电压正常。量金手指也没空焊。无语了,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这显卡要怎么下手???求解

网友:
换个VGA口,在不显示,焊主芯片,不行扔了。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扔了呀,还是要冷静思考

网友:
加焊下BIOS,看下BIOS旁边有没有330跟220,如果有就给换掉。之前伙换过就好了

网友:
加焊,看看显示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热下显卡,看看是不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