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M2400自动触发

楼主(2014-03-0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M2400插电自动触发,跑到0.9a掉电,原后三个蓝灯亮,第一个灯不停闪,论坛找不到图纸和BIOS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DELL的本掉电在排除短路的情况下,一般是工作条件不足,看你跑0.9A,建议对显卡那块考虑,先解决掉电,说不定自动触发就好了。。。

网友:
谢了,这板之前已给人干过显卡和桥了,我BGA了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BIOS电池先放一下电,然后再检测是不是有供电短路了,0.9掉电   不是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