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器看视频就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09):
一台组装的液晶显示器,显示屏型号是ltn184ht03,用的是网上买的通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驱动板主芯片是RT2270,刷的程序是在论坛里找的ltn184ht01,平时上网什么的一切正常,但这要看视频就会花屏,关掉电源再开就又正常,但不一会又会花屏,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头绪,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这种情况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电脑显卡故障?要不你进系统时选VGA模式进试试!要不然会不会是程序和排线问题,楼主慢慢排除

网友:
裸机试一下,开一段时间看驱动板上的主芯片的起热量大不大。。。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吗??

网友:
你用信号源试试看,先排除下显卡故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电脑显卡故障?要不你进系统时选VGA模式进试试!要不然会不会是程序和排线问题,楼主慢慢排除

同意这位老大的说法   应该是显卡的故障吧

网友:
只有看视频时才花屏应该是显卡或内存的故障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