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红色像素点全亮

楼主(2014-03-09):
整个屏幕显示黑色的时候上面全是红色的点点在亮,白色正常

网友A:
换个排线试试,发帖子最好是上图,好回答一些

网友B:
如图,不是整个红色,是很密集的红色点,有时候还有会抖动的条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排线试试,发帖子最好是上图,好回答一些

上图了,排线重插过

网友A:
我们这修显示器都有通用的排线和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都是通用的,坏哪个就换哪个。也方便,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加焊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型号是LG1942T,之前换过3个35V ,470uf的电容和 高压MOS管 , 用了才不到两个月,自用自修的,没有通用版替换

网友:
驱动板或程序,,排线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修显示器都有通用的排线和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都是通用的,坏哪个就换哪个。也方便,

高压是22V的,不通用

网友:
现一步步的排除下,故障点很多啊,驱动板 屏电路 屏 程序 屏线  试试看

网友:
排线和接口检查一下,我就碰到过排线松动并且触点轻微翘起,导致插进去的时候其中的一条信号线接触不良,引起和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是排线接口一侧接触不良,已经用双面胶固定,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样子不好说 也没有驱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不是整个红色,是很密集的红色点,有时候还有会抖动的条纹

换通用驱动板试过了吗?

网友:
什么红点 ,那是花屏 拍拍会有变化,有屏线换屏线,没屏线就洗刷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