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P8H61-M LX不触发

楼主(2014-03-09):
客户一主机不触发,主板上灰尘一堆一堆的,裸板检测,测得开机针只有1.25V不到,明显不正常,从开机针一直跑线路跑到桥旁边芯片GS1085LD的2脚,其间是经过几个电阻的,查资料得知这是一个稳压IC,2脚是输出端,3脚5V正常,而1脚是0V有问题,测1脚对地205欧,1与2脚间1K左右(不正常),仔细观察发现电阻虚焊了,吹下来一看电阻的焊盘已经腐蚀掉了,处理好;

换上电阻,开机针已经变成3.3V了,成功触发,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问题多多

网友:
这个和1084.1117……等是一样的东西,待机的3V转换器

网友:
不错啊!赚分来了

小小学徒工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点位图吗?发一个过来

网友(点评):
没啊,硬跑线路的

网友:
跑线路 是蛮好的,但是就是吃不消眼睛的疲劳

网友A:
P8H61?这板子还没过保呀,窜货么?

网友(点评):
华硕的板子三年质保呀。

网友(点评):
问题不大的可以考虑修下的。。不一定要都拿去保修

网友:
硬跑线路的那个累啊跑出来是I坏了,结果没IC,肿么办,没资料,又得问度娘,新型板的那个累啊

网友(点评):
同感,连个检测卡都插不了,如果这板是触发正常而不开机的话,以我的水平估计就捉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8H61?这板子还没过保呀,窜货么?

客户买了超过一年了,不保了

网友:
不认识 这个ic如何判断   12脚之间阻值不正常 ?你如何判断

网友(点评):
看那个GS1085的电路图,计算一下,输出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
IO也有可能吧

网友:
学 习 学 习

小小学徒工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真好

网友:
楼主那来的图哦

网友(点评):
GS1085的电路图吗?百度来的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  跑线太烦人了

网友:
不错 很熟练啊

网友:
这个部分还要图纸,基本电路啦

网友:
楼主 你太给力了

网友:
华硕的很烦,基本上找不到图纸,给维修界兄弟们添堵啊。

网友:
求哪位大神来张图纸啊?楼主跑线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