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 8500GT显卡挡2A图显示出来的是不是说明主芯片没有问题?还是BIOS?

楼主(2014-03-09):
今天修高一块 8500GT台机显卡,开机跑到2A停了,卡在2A上了,无显示,无报警。显卡这个图显示出来的是不是说明主芯片没有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 刷过了,故障依旧。。。。。挡2A  接下来要怎么修了?

网友:
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A:
这是上电了 啊,系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电了 啊,系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都没显示。。。系统都没装。。硬盘都没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显示。。。系统都没装。。硬盘都没接呀。。。。

这个是接另一个好显卡上去测试有问题的卡  测试出来的。。

网友:
连接硬盘试试,重装系统

网友:
挡2A根本都没找到显卡,或者主芯片坏了要么显存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显示。。。系统都没装。。硬盘都没接呀。。。。

换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
论坛上的大虾们 出来帮看看呀,懂的怎么都不出声指导一下是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