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4-03-09):
接到同行送来一台东芝M300独立显卡板的机器,测试如下,各电压均正常。不上显卡板0.5的电流,上显卡板0.8左右的电流,换一确定好的一样的显卡板,电流仍然是0.8左右,回头再测试南桥复位,CPU复位均正常,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这个感觉是显卡版没有工作。查显卡板的对应的芯片,我记得东芝有专门的显卡供电芯片的。。。这个M300很多系列,不知道楼主是那种,请具体下。

网友(2014-06-27):
查所有供电有没有出来,都有的话建议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