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 1555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3-09):
请教下Dell 1555 用电池不管干嘛都正常   用适配器进系统之后用鲁大师测试或看电影就关机。温控芯片拆了一样 把第七脚撬起来也是一样 没撤了 请教
cpu换过,每个电感波形正常版号是FM8的 DELL STUDIO 1555 - QUANTA FM8 DISCRETE - REV

网友A:
你那个机器还是温控的问题吧。用电池没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病,你在论坛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病,你在论坛搜搜

你搜下嘛   没有。。。都是修不跑码 没logo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机器还是温控的问题吧。用电池没问题

可以完全排除温控芯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