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小偷偷电缆 导致电压过高 烧掉

楼主(2014-03-09):
客户的一台LG 17寸的液晶显示器  因小偷偷电线 导致电压过高 烧掉了 大电解爆掉 烧保险 整流桥 MOS管7n60B  换掉 其中MOS管用20n60代替的  现在可以点亮显示器 不过是开2秒关2秒 一直这样 是什么问题 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
把按键换了~

网友:
找个通用电源板先把电源这块解决好了在分析毛病吧,你的都坏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好好分析下电源板。

网友:
烧的严重么 - -?

换完按键后还不行 直接改个差不多的呗

网友:
电源保护了,再查查

网友:
芯片的供电二极管也有可能软击穿

网友:
感觉还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开关。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