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F41M不出VGATE信号

楼主(2014-03-09):
如题,触发电流在0.5A,所有电感都有电压了。CPU供电1.18 MAX8770不发VGATE信号,本人菜鸟一只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吧。满足的话就有两种可能一是MAX8770坏,二是,VGATE被外围电路拉低了。

网友:
就这两种可能

网友:
再看一VGATE上拉电阻有无3.3v电

网友A:
帮你看了一下图纸,就像楼上说的如果cpu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去查外围了这个信号是3.3V上拉的也就是去那么几个地方最后ICH,如果不是芯片本身坏那就是后级的东西拉低了,去的地方不多你都查一下,最后才去干桥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一下图纸,就像楼上说的如果cpu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去查外围了这个信号是3.3V上拉的也就是去那么 ...

现在测得MAX8770    D0 D1 D3 D6没电压 D2 D4 D5 是1.06V
CLK_ENABLE#这个有3.3V PR240一端也是有3V的
我把PR244拆掉量两端没有电压,应该和南桥没关系了吧?
3脚 40脚1.06V 39脚没电压(南桥深度休眠什么的不懂)
基准电压2V(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VCC VDD 5V  THRM这个温控4.6V

麻烦帮我分析下

网友A:
1、这是正常的VID组合本就应该要有高有低
2、clk_en这个信号是CPU条件正常且cpu供电出来了去开启时钟的
3、断开PR244说明与后级暂时无关,通过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是芯片内部损坏把电压拉低了,只是我的见解,你先换一个芯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是正常的VID组合本就应该要有高有低
2、clk_en这个信号是CPU条件正常且cpu供电出来了去开启时钟的
3 ...

你说得很对!pg信号不是芯片提供的,是外面的上拉电阻提供的。。。。芯片通电之后pg会与内部接地的脚关联起来,供电正常产生后pg就会与内部开路断开。。。所以上拉的3.3vpg信号就有了。。。建议楼主示波器检测一下pwm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是正常的VID组合本就应该要有高有低
2、clk_en这个信号是CPU条件正常且cpu供电出来了去开启时钟的
3 ...

万分感谢,已经买芯片了,过两天芯片到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
看了各位的回复,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各位帮我分析。芯片已经在路上了,改天换上后再来发结果。

网友:
期待LZ的好消息

网友:
果然是MAX8770的问题啊,换掉果断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