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CB用51125代换成功

楼主(2014-03-09):
今天修一台HP CQ40 LA-4114P不触发待机0.02按开关键上升到0.07,拆机测到3V 5V芯片有微短路,由于没有CJ=BK用51125代换成功!以后同行遇到此问题大胆代。。。

网友:
楼主有创意又见一个型号代换下次见到种也试一下

网友:
CJ=BK是RT8205A肯定可以代换的

网友:
好多的代码 3 5V芯片都可以上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