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故障

楼主(2014-03-09):
    前几天叫一DELL M5010报警七声,“千辛万苦”的刚整好,今天又收一M5010,故障是无论加电池还是插适配器,总之一加电就自动开机,长按开关键变成了重新启动,只要一松手,马上开机,求高手给一思路,应该重点考滤哪一部分的故障。

网友(点评):
先拆网卡。

网友A:
看看笔记本的内置电池电量还充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笔记本的内置电池电量还充足么

电池3.2v没问题啊。

网友:
m5010问题老多

网友B: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或者是开机芯片问题

网友C:
挑起开机脚位试下

网友D:
原来好像看到过相似的故障。是屏口的屏线松了也会报警,还有的事桥的事,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对你也许有帮助》》dellM5010  报警  >维修注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891-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E:
上次我遇到一个acer的笔记本换了HM55的集成桥 就好了 故障现象和您的一样 只要正常使用 就是按关机就重启

网友F:
先换EC不行在干桥!

网友G:
如果硬件正常 那么引起重启的罪魁祸首就是RSMRST  也就是月饼老大说的 你先干掉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或者是开机芯片问题

今天我又试了一会儿,不装电池,先按住开关,然后插电源,风扇转一会可以正常关机,其它情况均为重启(装电池,或插电源自动启动,按开关就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挑起开机脚位试下

今天我又试了一会儿,不装电池,先按住开关,然后插电源,风扇转一会可以正常关机,其它情况均为重启(装电池,或插电源自动启动,按开关就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遇到一个acer的笔记本换了HM55的集成桥 就好了 故障现象和您的一样 只要正常使用 就是按关机就重启

今天我又试了一会儿,不装电池,先按住开关,然后插电源,风扇转一会可以正常关机,其它情况均为重启(装电池,或插电源自动启动,按开关就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硬件正常 那么引起重启的罪魁祸首就是RSMRST  也就是月饼老大说的 你先干掉网卡

今天我又试了一会儿,不装电池,先按住开关,然后插电源,风扇转一会可以正常关机,其它情况均为重启(装电池,或插电源自动启动,按开关就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EC不行在干桥!

今天我又试了一会儿,不装电池,先按住开关,然后插电源,风扇转一会可以正常关机,其它情况均为重启(装电池,或插电源自动启动,按开关就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好像看到过相似的故障。是屏口的屏线松了也会报警,还有的事桥的事,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对你也许有帮 ...

今天我又试了一会儿,不装电池,先按住开关,然后插电源,风扇转一会可以正常关机,其它情况均为重启(装电池,或插电源自动启动,按开关就是重启)

网友:
楼主 你怎么回的。。。

网友:
看看开关键或者其他快捷按钮的电压被拉低啊……

网友:
这种好难修啊。

网友:
换个EC试试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干了下桥好了

网友:
其实楼主你说的我没看懂 而且我也在想你是怎么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EC不行在干桥!
换ec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