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家悦e R302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3-09):
接修一客户联想台式机,家悦E R302  ,主板 版号为 L-IG41M3 V 1.1  集显机器  故障现象为 进系统  进PE就黑屏,内存已更换 ,插入独显    CMOS已清除,故障依旧 没有思路 请各位帮忙

网友:
客户着急用,在线等 ,请各位多多献策

网友:
查内存条件,拆外设。更换南桥

网友:
刷下BIOS 然后在看看散热之类的,从最基础的查起!

网友:
拆下北桥 发现好多焊点 发黑 脱焊   应该是北桥的事 但G41的北桥 直球 很难   修好了 告诉大家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北桥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北桥好了吗?

换北桥好的

网友(2014-04-21):
学习下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