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料!!!三星NP-R467有一通病!板号:BA41-01131A

楼主(2014-03-09):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NP-R467,故障为待机0.2几,明显短路,测公共点400多阻值正常,各大电感都没发现短路迹象,纳闷中。。。。上网找图纸,怎奈找了一大遍都没有,还有板上的那些场馆好像有点搞不懂,就在无从下手的时候突然想到不如上电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因为之前遇到过,上电手摸到51125这个芯片事感到很烫手!心想原来是这里短路呀,二话不说马上买芯片去咯,很快回来换上,上电,我的大爷,待机一样还是0.2几偏高啊,而且51125这个芯片也还是发烫,干脆查一下这是个什么芯片,因为之前没查就直接代换啦,原来是待机芯片额,测量芯片也没有短路啊,心里那个低落。。。。这是想到上论坛查查看看有没有通病什么的啊,找了十几分钟,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如图

抱着激动的心情按着前辈们的图纸指导找到南桥背面的那个电容后,测一下没发现有短路,不过既然前辈们都已经实践过了,没多想,直接铲掉,抱着万分的激动上电,。。。。。。。。怎么还是一样啊!!!!!!!!!!!确定没弄错后,仔细想一下后,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电容??当测到这几个电容时感觉二级阻值有点低,因为测靠近周围的电容都有100,最少几十的阻值,如图

3个电容拆除后,上电,待机  0.01 正常!可是拆掉电容这块很烫啊,想想是不是拆错了,然后一个个装上去,直到按顺序装到底2个电容后,发烫迹象消失,如图

,这回抱着不死之心上电,待机正常,无发烫,按下开关触发亮机!!!!!!!虽然没多大技术含量,但还是希望大伙多多支持,呵呵。

网友(点评):
几年之前别人都发了,楼主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很细心啊,遇到同样的故障有福了

网友:
不会啊,这机就南桥下面的电容短啊,你的那个地方的电容我都取完,很久之前就这吗干了,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呢?我都干了俩年,你的那个发烫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啊,这个故障我看了太多了。。。好想不是秘密了。谢谢。

网友:
这机器多半都是南桥后面电容腐蚀 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这估计也能算个通病了哦,收藏了

网友:
能否知道这个电容的位置号么   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3V的线性电压吧   老早就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的R467NEC通病又来了

网友:
是个线性电压 笔记本的通病啊

网友:
怪不得碰到一台没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修到过好多了

网友:
电容换了吗,还是用原来的,坏电容是短路还是无容量啊,?????

网友:
以后遇到同样的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哇哈哈,又来了一个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唉

网友:
这个修到很多了

网友A:
像这种板子,拿到后,要先目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板子,拿到后,要先目检一下

这个在黑贴纸里面 根本看不到的

网友:
其实这个通病以前就有人发出来,不过我有个好招,看到这样的机器,电流来回跳好像是08左右 就上不去了 然后又重新跳,记得不时很清楚了,可以直接先拆掉硬盘 然后撕开绝缘黑胶带,直接干电容,不要全拆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