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开机了?

楼主(2014-03-09):
  手边一台式机板子,放好久了,今天无事来看看。
  看牌子为富士康板子,型号为A6VMX Series,插上电源及诊断卡等,一切就绪,短接开关,启动成功,但不跑码。
  想来不跑码原因有很多种,CPU不工作就是其中一种。测得CPU核心电压为1.2V,还算正常。用手摸CPU,渐渐有温度了,越来越高,但不是很高,估计在3、40度左右。看来CPU已经复位工作了。
  接下来测BIOS。此BIOS为8脚,测得1脚和8脚均为3.3V,也属正常。
  其它电压呢?待机电压3.3V正常,复位3.3V正常,开关5V正常。
  测PCI-E13、14脚无电压,说明时钟不正常。时钟晶振两脚有电压,姑且认为正常吧。系统时钟晶振作只有一脚有0.6V左右的左右,另一脚无电压。难道是晶振坏了。迅速换了,以为能跑码了。开机,一切如故。
  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了。先跑下电路吧。
  其中有一组是一电源管理芯片控制一MOS管输出给南桥的。既然电路跑出来一组了,那就先测下这组正常不?
  咦,怪事,现在不开机了。无论我如何短接,都不开机了。
  短接绿色线,终于开机了;断开又不开机了。开机时用手摸南桥,烫得手疼。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跑下电路就不开机了呢?
  注:跑电路时我断电了的。

网友:
可能是哪个元器件不良了吧。

网友A:
你这问题有可能是机器太久没用了,板子回潮你第一次开机把南桥烧坏了。断电再开就开不啦。

网友:
得不得是静电烧了哦     强行短接绿线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 知道了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 知道了告诉你

就是啊,第一次遇到,郁闷

网友C:
注意潮湿, 看来这个天气,得有用热风吹一下才测试的习惯了,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意潮湿, 看来这个天气,得有用热风吹一下才测试的习惯了,唉

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有可能是机器太久没用了,板子回潮你第一次开机把南桥烧坏了。断电再开就开不啦。

不能启动前已经开了N次机了

网友:
  各位大侠们,我又有了新的发现了。
  我今天测了一下5V的对地阻值,惊奇的发现1、2脚居然只有1欧姆了.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按理来说这对地阻值不会那么小吧?
  于是跑电路,发现1脚连接着一个MOS管的D极,而D极与一个贴片电容相通,再查此电容确实只有1.0欧姆
  到这里为止,我终于明白了1、2脚阻值那么小的原因:是被这电容拉低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确定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我也很怀疑是,但现在无法换南桥。不过这个电容到底有没有坏呢?

网友E:
应该按时序来修,复位还没查,很多人只测PCI复位忽略cup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按时序来修,复位还没查,很多人只测PCI复位忽略cup复位

现在是不开机了,又不是不跑码,和CPU复位没有关系吧?至少现在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有可能是受潮了?

对的,你是在南方的么?

网友:
开不了机北桥也是有可能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你是在南方的么?

嗯,说对了。我四川

网友:
这得大神来

网友:
南桥发烫,估计供电不足和南桥挂了..一般来讲,只有这两种可能

网友F:
测PCIA14脚对地阻值低于80基本可判断南桥是是否短路!在摸摸网卡是不是也一样烫!网卡短路也可能引起南桥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PCIA14脚对地阻值低于80基本可判断南桥是是否短路!在摸摸网卡是不是也一样烫!网卡短路也可能引起南桥烫

网卡不烫,测PCIA14脚对地阻值远远高于80

网友:
那就看下有木有1117神马的!或者3.3VSB有木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说对了。我四川

  。。。。那潮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G:
查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烧坏了吧?

网友:
我也想换,但现在手头没有BGA,没有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我目前查到了那个电容太低,只有1欧姆,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终于确定,是南桥短路了。和这个电容没有一点关系。取下南桥电容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