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成功DELL N4030 本大短路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4-03-09):
熬夜整理下面的内容,第一次整理,我正常是会修不会写的人,写的不好。请大家给我加个油,鼓励下,下次会更努力的。。。。。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大短路本DELL N4030,一接电路就大短路5.2A;下面讲述下我的维修步骤供大家分享下,(高手莫喷!可供新手学习使用)
第一,观察主板元器件有无明显烧坏的元器件;
此板无明显损坏痕迹
第二,把可调电源电压调低5V,电流调至1A用手触摸主板全面搜索,无明显感觉可调整电流逐步加大;
如图:     此板PU201温度很烫,取下原件进行检测正常放回,去摸其他原件没有任何发现。由于怕电流过大烧坏PU201,故没有再对上调电流。第三,用万用表去测量主板上的各个电感看是否对地短路
测试此板无电感对地短路(其实到此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大概范围已经锁定在电路电容了,不过还是对下测试吧,目标好明确下)
第四,判断发烫的原件于电路上其他原件的关系和发烫的原因

U201发烫的原因和相关的原件,由于没有N4030的小板电路,跑电路得知是接口19V供电+PWR_SRC,初步判断是供电电路19V短路,根据现有图纸,接口输出的电压+PWR_SRC接的是BQ24754芯片,TPS51125,ISL62882....等芯片,有可能其中一个芯片短路导致U201发烫,
第五,采用烧机法,进行烧机
因为没有小板电路图故放弃小板上的BQ24745芯片;选择其他任何一个芯片的上管(芯片上管接的是+PWR_SRC),这里我选择的是PU8601即RT8208,采用烧机法,供电脚接的是PU8603上管5678脚,另外一根线对地,通电5V,1A,此时去触摸主板各原件,并逐步加大电流,最后发现PC4818,PC4817两电容发烫,断电检测均对地短路,,,更换解决。

网友:
哦,忘记了。再传个图纸给大家,可供大家下载。

网友:
老大太给力了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

网友:
,,,,,你还焊上去啊 我都是用手按住 不正常赶紧松开 比较随意

网友:
不错的烧机法

网友:
烧鸡法果然厉害啊,是可以修好好多故障

网友(点评):
擦 都银牌维客了 还灌水

网友:
5A的大电流,一般都是电容短路造成的,有的比较明显的,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来

网友:
烧机有风险,楼主需谨慎

网友:
我也用烧技法修了不少机子,但是也烧死了不少机子啊!

网友:
有个小建议,遇到短路板 ,应该先用万用表测对地, 尽量先找到短路点最好, 直接烧鸡的话 有点鲁莽哦,

网友:
是VCORE上管部分的电容烧坏了吗?

网友:
电流达到5点多安不用说都是公共点短路,我的经验是先断开公共点电阻,再烧

网友:
DELL 机器大短好像好多机器都有  19V  大短的 居多!

网友:
碰多了,但没有用过烧机法,这个一般用在其它供电

网友:
维修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话测19V阻值应该会变小吧???

网友:
公共点大短

网友:
大短路的本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烧鸡法 最快。

网友:
一般19v短 都是电容 换

网友:
这就是烧鸡法···好强大啊!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很牛的

网友:
第二,把可调电源电压调低5V,电流调至1A用手触摸主板全面搜索,无明显感觉可调整电流逐步加大

这个是经验,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先用表测嘛。。

网友:
给力   不错的资料

网友:
对于烧鸡板子我还是主张一看二册不行的话再出绝招,烧机

网友:
那么简单 ?学习了啊

网友:
del新机器19V无极性小电容烧不出来,我上次烧半天没发烫,最后一个个电容吹开量,不过烧鸡法有时候真的很方便,特别对于新手

网友:
烧鸡法果然厉害啊

网友:
接芯片供电脚,这方法不错。 我大多是接电感、

网友:
建议少用烧机。。。

网友:
处理短路最好的方法就是烧

网友:
烧鸡大法偶们 常用的 哦 最基础的 !不会的 可以搜狗!

网友:
U201发烫  是从他那里经过的电流太大了吧 ??

网友:
我是用18650电池  上面接一个开关 ,并进电路按一下,基本上3.3V以下的短路就烧出来了,1.05V  1.5V短路的电容基本直接击穿  都省的摸和换了

网友:
烧机法我也用 还可以

网友:
烧鸡 果真好用

网友:
总结:解决大短,先调低电压,触摸各大芯片,然后是电感,最后电容。由大及小,由少及多,由简单到复杂

网友:
大家好,学习中。

网友:
经验维修的好方法,加点分!

网友:
太牛逼了 QQ群

网友:
烧机有风险啊,,,,,,,,,,,,,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很实用的,呵呵。。。

网友:
呵呵 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焊工不错

网友:
图文并茂,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