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断线了 如何用电烙铁相连接? 烙铁新手求教

楼主(2014-03-10):
笔记本上的喇叭线断了,如何用电烙铁把段了那两头连接上?
上松香和焊锡丝的顺序,先得上哪个呀!

网友A:
两边先清理干净,然后上松香,再上锡,就可焊接。一个小经验:直接焊接,喇叭震动后,产生位移,喇叭线余量不够会再次断开,用一段耳机线稍长一点连接两头,再用胶固定。

网友:
把焊接处用热缩管缩一下就很牢固了

网友:
先清理干净,然后上松香,再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先清理干净,然后上松香,再上锡,就可焊接。一个小经验:直接焊接,喇叭震动后,产生位移,喇叭线余量 ...

今天试了这个方法的确焊的很牢固,硬扯也不会断焊接那里。真心感谢2楼!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过来取经的赞一下2楼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