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用料不错的电源你们说那个好,价格基本是一样的

楼主(2014-03-10):
淘来的两电源看起来都不错,我不懂大家都看看吧

跟下面的那电源也是三个光耦的,,,难道也是主动的

--------------------------------------------------------------------------------------分割线------------------------------------------------------------------------------
这个说是主动的

补充内容 (2014-4-1 23:20):
那个好我也是看不准,就想看看是不是亏了,,,上面的98元,,,下面的120

补充内容 (2014-4-1 23:23):
搞错下面的是110元

网友:
这两个都一般,别图便宜,那是真克硬盘啊。这个应该是山寨中的“战斗鸡”鉴定完毕。

第一虽然用料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是山寨,起码该有的都有了,好像没有看见PFC,这个没有EMI来的重要,第二个虽然用料也一般但好歹也是主动式,功率虽然上不去 但是主动式一般设计都是400W的

网友:
散热片是第一个的好啊  还有弯曲角度的  下面的做工稍微好些

网友:
用料是不错,但功率不会高,看主变压器就知道了。下面的应该相对好些。

网友A:
你怎么就看出来不错呢?主电容单450V/120UF的就不要闹了,是多少功率的电源?300W?上面那个看不出来,都挡住了。功率大小先看主变的大小。再看其他元件的用料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可别这么说,没看见是主动式的PFC吗?先百度一下“主动式PFC”吧,免得下次……

网友(点评):
飞熊朋友,不好意思,没看完整您的回复和楼主的图片就直接发言了,俩电源的功率真不会高到哪里去。

网友:
还是看好上面那台。。。至少散热片不错厚度应该和变压器成正比

网友:
我就看到散热片可以、PFC都没有吧?

网友:
设计和做工较差,用料还可以。第一个电源的功率高于第二个,看你的负载大小来决定吧(450V120UF功率高不那里,估计220W左右)

网友:
主动式PD这个比较好。

网友:
看大开关型号可以判断功率

网友:
单个大电容的电源好,这还用问呀,单个大电容的是主动pfc的。。。靓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看出来不错呢?主电容单450V/120UF的就不要闹了,是多少功率的电源?300W?上面那个看不出来,都挡 ...

去百度了一下主动式PFC电源:
PFC还能减少电源对市电电网的干扰,尤其是避免它在突然启动时对其他电器的影响。PFC分为主动式(有源)和被动式(无源)两种,它们是衡量电源档次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功率在250W~300W的电源多采用被动式PFC,而主动式PFC则常用于400W及以上的中高端电源。就性能而言,主动式PFC拥有更高的功率因数(高达99%),配合好的电路设计,能适应更高的电压范围。你可以通过电源散热孔查看该产品采用了何种PFC电路:被动式PFC通常为一块体积较大的电感,由多块硅钢片外部缠绕铜线而成;而主动式PFC则由电感线圈配合IC控制芯片组成。

网友(点评):
你的认知有点落后了,250W的电源也早就有主动式PFC了,论坛上就有过帖子说怎样改造全汉250W的例子!

网友(点评):
品牌机180W主动式都有了

网友:
我就知道一大电容两个变压器是有源pfo

网友:
看看标签和大管

网友:
我看是大散热片的好,功率大散热要好呀,如果是垃圾电源把散热做这么大 难道不用计成本吗

网友:
一般,没有大电感呀。

网友:
          各有千秋,不过都是老干部了。主动式PFC电源电路结构复杂一些,但对市电波动适应性要比被动PFC电源强得多。现在的新电源可在市90V~275V间工作,就你这个老干部来说,交流电压150V~260V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从维修角度来看,被动PFC的电源修起来要容易些。

网友:
相对比而言,感觉下面的好些

网友:
楼主,这两个电源真的都好不到哪里去,一看里面用料就知道了,那两个烟囱电容真的很次,变压器也小,好像我也没看到PFC模块啊,而且现在好多假的PFC模块,里面都是水泥铁块之类的,有些是一根线进去直直出来了,有些干脆就线都不穿进去(我第一次拆出来的时候真的笑死了 )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联想机用的,我这里还有一个,功率不是很大,200多W,但是比起长城,航嘉之类的好得太多了、下面那个好像是台达,我买过几个,装双核9600GT,用了4,5年没坏过!

网友:
相比之下,第一个能好些,双220V/330UF400V滤波,第二个电源只有一只120UF/400v滤波。

网友:
当然是第二个了

网友:
都是质量非常好的电源,第二个更好,空载功耗很低的,至于功率,一般,家用足够了。

网友:
不怎么会看,都是行家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HP电源吧!!

网友:
这两个电源上面的那个要好点!!

网友:
就效能来讲肯定第二个好,别小看这120UF电容,主动式的东西,就是一百多UF的,至于那个好,正常使用差别不大,大功率负载肯定第二个效率高,寿命,没坏的时候都是好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主动与被动PFC

网友:
不用说 第一个很定赛过第二个从电路板的布局及电路设计上看。用料上面可能第二个要好点,但总体我还是感觉第一个好点想问楼主这两个电源那个贵呀

网友(2014-04-10):
下面的是主动式PF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