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卡LOGO掉电及屡烧EC顺便秒杀戴尔USB不能用

楼主(2014-03-10):
一个B470刚开始是短路,被另一个师傅换过铁壳MOS,用原装的CPU电流2A掉电不亮机,更换CPU可以亮机但是LOGO就掉电,既然是铁壳MOS引起的那就重新来一次我就又焊了一次,不是我不相信他,而是我更相信我自己,这个铁壳的没点风枪功力还真就难焊上,于是就拆下来处理干净,重新焊了一次见图这是重新焊过的
上面两个是焊过的下面两个是原装的没有动过,这回不掉电了而且顺利进系统以为就这么简单捡到便宜了,谁知第二天正要交货的时候,给客户试机待机电流0.1,不对呀肯定短路了并且不能触发,拆机测待机没有出来 只有线性5V有,线性3V电压为零而且芯片自身发烫,问题肯定在这个线性3V了于是断电测阻值也就是这个VREG3对地短路,见图
先拆掉PC4125侧阻值还是短,拆掉芯片还是不行,在这里多说一句待机芯片没装的时候千万不要通电,要不然后果很严重,轻则上下管击穿并且烧EC 重则烧掉桥或者主板冒烟,既然不是芯片的问题那就在装上吧,直接烧鸡,很快就摸到EC很烫,原来是EC挂了,那就换一个呗下面是换的第一个

,可别提多顺利了换了一个新的EC顺利的亮机并且进系统测试一切OK,那就装机交货呗,谁知到老天不开眼 装好后再次测试电流又是0.1完了EC肯定又烧了,烧一次那是意外,连续烧两次那就是有问题了,这就是要想一想为什么了,裸机测试和装机以后的测试唯一的不同就是装机以后安装了电池,难道是电池问题?也不对啊,但是那也要测一下呀,于是就拆掉EC 只装电池测待机芯片的电压 也没什么异常很标准的电压,VREG3是3.33V vreg5是5.01V 两个PWM输出也是标准的3.3V和5V,肯定不是电池问题哦,于是就仔细翻阅了一下图纸,待机的时候给EC供电的也只有待机芯片产生的电压,就算是上电后的S0电压 那也是由待机芯片产生的,那就肯定是待机芯片不良了,插拔适配器产生的瞬间高电压烧了EC,光说不练也不行那就换芯片测试呗,手头没有51123但是有8205查PDF这两个引脚定义一样应该可以代换,等换上去傻了,侧待机电压为零,并且线性3V  5V也没有出来,难道不能代换?明明引脚定义一样怎么可能不能代换呢
查B470的图纸51123的EN0接一个电阻接地并且电阻没用料,见下图

看来引脚定义虽然一样但是还是有点区别的,那就是这里了大家想必都知道怎么做了。公共点接电阻飞线,其实8205是可以公共点不用电阻分压直接一个100K电阻到EN0的见K42JR的一个参考图

但是我没敢这样接我是随便找了两个471电阻分压得到9V的EN0电压下面是B470的主板用8205替换51123的接法下图是已经换好的8205

另外说明一下8205的芯片代码是CK=CL,然后测EN0电压为9V,线性3V  5V和待机3V  5V也顺利出来只不过待机电流0.04偏大一点点原因就是这两个电阻接地分压形成的,也无所谓了耗电都是这两个电阻不会影响芯片,于是就在换一个新的EC看下图

还是那样很顺利完成替换和焊接EC进系统测试也正常  这回不敢轻易装机了,心里有阴影了,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没问题了这才装机,在发两张亮机图

这个机器如果硬盘下面的贴纸没了千万要注意至于为什么请看图机器接过来就没有贴纸被别人撕掉了

,硬盘下面密密麻麻的元器件,一定要做一个防护

看似很正常的待机芯片屡烧EC,正在这时候又来一个客户说USB不能用戴尔的机器,开机测试的确不能用,什么型号我还真没注意看,习惯性的断电测USB对地阻值 其中一根无穷大,这就知道原因了 报价加焊100 加焊如果不行 换桥180 同行价格同意后拆机 这个问题直接BGA就行了,  82801ibm四周点红胶,风枪吹掉红胶直接BGA无铅曲线,15分钟后,取下板子插上USB转接板(这机器有个USB和声卡的小板)测USB对地阻值全部680,赶紧装机测试一切OK收钱搞定,然后吃完晚饭去太平洋影院看电影(霍比特人2)回来加班发一个帖,,,,,,,,,,,,,,
趁现在还在审核再补充一点,这B470装机后的确不烧EC了但是开机偶尔提示键盘连键,而且进系统触摸板鼠标乱跳,以为是键盘问题,拆掉键盘后触摸板正常了但是发现两分钟后触摸板也一样不能用,仔细又仔细的检查EC的焊接情况,也没发现什么呀,实在没辙就把最后一个EC换上去了,现在测试OK,看来淘宝害人不浅啊,你们有没有上过当,可怜我的三个EC

网友:
没人顶 只能自己坐沙发了

网友:
现在修B470  都有阴影了   老是烧  CPU  亮机以后还老是死机  一直都没有弄明白   反正都是CPU  供电那一块

网友:
我换了铁壳为毛好不鸟

网友:
这才是好贴!现在看帖子都没感觉了

网友:
好贴就给加分呀,现在的bios太矫情  急需下载分   然后下载bios。。。。。。。。。。。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顶一下

网友:
B470那个机器 修的估计很纠结  待机芯片引起的 老烧EC 很少见

网友:
B470那个机器 修的估计很纠结  待机芯片引起的 老烧EC 很少见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时候我换的铁壳,或者改装的,总是打不上显卡驱动。集显也是一样。这是为啥呢,一打上,过滚动条进系统要么蓝 屏,要么花屏,卡死,不打显卡驱动都正常。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是改装的功率不够吧,要么就是焊接问题 我这个很小心的焊了两次才搞定

网友:
楼主 还行不错    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A:
麻烦了点。不过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了点。不过 还不错

一点也不麻烦  就是发帖太麻烦了 不能复制还限制大小,都发到吐血。。。。。。。

网友:
楼主发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加发帖耐性,好人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也到为,我等小白得加油了

网友:
铁壳短路跟待机问题是这款机的通病了,但是烧ec的还是少见

网友:
tai   niu   le    xue  xi

网友:
牛人啊 膜拜

网友:
51123是悬空,8502得输入?

网友:
焊功很扎实,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2016-02-04):
我遇到过电源不行老烧EC的

网友: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3V 5V 芯片 瞬间烧EC 的机器,涨见识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也是经常烧EC 后来没修了 芯片也换过 还是没好,不过看了这个学到不少东西了 修机真的是要思路清晰,会发挥想象力

网友(2018-07-02):
感觉有点蒙圈状态 第二回烧EC 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
待机芯片害死EC 学习了 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