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清华同方G31T-M5主板断电后要开机两次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4-03-10):
各位同仁  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弄得百思不得其解,谁有修好的例子请指导一下:有一块清华同方的G31T-M5主板,断开电源时间稍微长一点之后再开机代码跑至d5就停了,然后关机再开机就能正常开机显示,请指导

网友:
不过内存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  不行焊桥 换内存电路电容试下

网友:
电容几率不大吧ls

网友:
这个是档内存的吧。。。

网友:
看看内存的供电呢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么,没有查内存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我也有过,电池座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哦

网友:
很多CPU有问题也会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d5代表内存不过这个知道,还有一点就是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关机后再开机就一切正常,每次开机都要开两次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