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IP?X41-D3的主板静止在log界面,死机了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4-03-10):
怎么解决呀
主板

网友:
档LOGO了,拆外设吧,

网友:
卡LOGO基本是外设问题,比如声卡,网卡,USB口,当然BLOS和显卡也会引起.

网友:
我有一个IP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一点,比如你已经做了哪些步骤,不然直接这样问的话答案会有很多哦,搞的你头晕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