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377电源IC故障

楼主(2014-03-10):
海尔L32R1A液晶电视,电源板故障,电源IC、取样电阻、开关管等损坏,
电源IC原机是1377BP,更换为NCP1377P,不知道两个型号有什么差别没有
装上以后,主电源输出24V 开机瞬间有输出,马上就停止工作了
辅助5V待机电路正常。
1377P各脚实测电压:
1脚0.7V  2脚 3.72V  3脚:0V  4脚:0V  5脚:0V  6脚:12V  7  8脚空
1脚过压检测 3脚过流检测都排除了,因为对地短接后故障依旧,只剩下2脚电压不对,正常应为零点几伏,但是这一脚是稳压控制脚,输出电压变高以后,此脚电压应该变低,
没有思路了,不知道该查哪里,

网友:
电视的主电压24V是由机芯板控制的,机芯板输出一个高电平控制主电源的开启与关闭。辅助5V就是给机芯板供电的,你应该查机芯板在24V电压消失的时候是否还是高电平。是则主电源有问题,不是,则机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