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ABS系统中ECU的功能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4-03-10):
ECU是ABS系统的控制中心,它的本质是微型数字计算机,一般是由两个微处理器和其它必要电路组成的、不可分解修理的整体单元,电控单元的基本输入信号是四个轮上传感器送来的轮速信号,输出信号是:给液压控制单元的控制信号、输出的自诊断信号和输出给ABS故障指示灯的信号。
1、ECU的防抱死控制功能
电控单元有连续监测四轮传感器速度信号的功能。电控单元连续地检测来自全部四个车轮传感器传来的脉冲电信号,并将它们处理、转换成和轮速成正比的数值,从这些数值中电控单元可区别哪个车轮速度快,哪个车轮速度慢。电控单元根据四个轮子的速度实施防抱死制动控制。
电控单元以四个轮子的传感器传来的数据作为控制基础,一旦判断出车轮将要抱死,它立刻就进入防抱死控制状态,向液压调节器输出幅值为12V的脉冲控制电压,以控制分泵(轮缸)上油路的通、断,分泵上油压的变化就调节了轮上的制动力,使车轮不会因一直有较大的制动力而让车轮完全抱死(通与断的频率一般在3~12次/秒)。
一般情况下,防抱死控制采用三通道的方式,即前轮分别有两条油路控制,电控单元可分别对左前轮和右前轮分别进行防抱死制动控制,后轮只有一条油路控制。电控单元只能对两个后轮进行集中控制(一旦有一个后轮将要抱死,电控单元同时对两个后轮进行防抱死控制)。
2、ECU的故障保护控制功能
ABS系统电控单元具有故障保护控制功能。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或受到暂时的干扰,电控单元会自动关闭ABS系统,让普通制动系统继续工作。
首先,电控单元能对自身的工作进行监控。由于电控单元中有两个微处理器,它们同时接收、处理相同的输入信号,用与系统中相关的状态——电控单元的内部信号和产生的外部信号进行比较,看它们是否相同,从而对电控单元本身进行校准。这种校准是连续的,如果不能同步,就说明电控单元本身有问题,它会自动停止防抱死制动过程,而让普通制动系统照常工作。此时,修理人员必须对ABS系统(包括电控单元)进行检查,以及时找出故障原因。
来自车轮速度传感器的输入信号同时被送到电控单元中的两个微处理器,在它们的逻辑模块中处理后,输出内部信号(车轮速度信号)和外部信号(给液压调节器的信号),然后根据这两种信号进行比较、校对。逻辑模块产生的内部信号被送到两个不同的比较器中(每个处理器中有一个比较器),在那里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不相同,电控单元将停止工作。
微处理器产生的外部信号一路直接送到比较器,另一路由液压调节器控制电路经过反馈电路送到比较器。微处理器产生的外部信号直接送到比较器和。通过比较器进行比较,如果外部信号不能同步,ABS系统电控单元将要关闭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系统电控单元不仅能监视自已内部的工作过程,而且还能监视ABS系统中其它部件的工作情况。它可按程序向液压调节器的电路系统及电磁阀输送脉冲检查信号,在没有任何机械动作的情况下完成功能是否正常的检查。在ABS系统工作的过程中,电控单元还能监视、判断车轮传感器送来的轮速信号是正常。
ABS系统出现故障,例如制动液损失、液压压力降低或车轮速度信号消失,电控单元都会自动发出指令,让普通制动系统进入工作,而ABS系统停止工作。对某个车轮速度传感器损坏产生的信号输出,只要它在可接受的极限范围内,或由于较强的无线电高频干扰而使传感器发出超出极限的信号,电控单元根据情况可能停止 ABS系统的工作或让ABS系统继续工作。
这里要强调的是,任何时候琥珀(黄)色ABS系统故障指示灯燃亮不灭,就说明电控单元已停止了ABS系统的工作或检测到了系统的故障,驾驶员或用户一定要进行检修,如果处理不了,应及时送修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