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00g硬盘HDS721050CLA362

楼主(2014-03-10):
可以认到盘,有时能分区有时不能分区。

网友:
我也有一个日立的,也认不到盘,关注楼主

网友:
才用了5000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A:
楼主  有没有弄好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没有弄好   分享下

我在等高手来教我怎么修

网友:
日立的不知道怎么修。专业软件的话很贵的,建议LZ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就换新吧。

网友: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坏道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