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不触发

楼主(2014-03-10):
K43SV不触发,3v 5v;正常,ec的PIN112 PM_RSMRST#=3.3v ,PIN56 PM_PWRBTN=0,PIN67 SUS_PWRGD电压测得为0.18v,而RT8206A PIN13,PIN28 PG也0.18,听说28Pin跟30pin加个电阻就OK了,我直接把28PIN跟30相连,直接上电,电流呱呱的上去,亮机OK

网友A:
请问楼主28 30脚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B:
这是不是通病啊,电阻用多大的?楼主说清楚些~~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的PG信号缺上拉电压,28PIN和30PIN之间加电阻连接,也就相当于给PG一个上拉电压,发给外部电路使用。是这样吗?

网友:
骗过信号的维修  谢谢分享

网友C:
S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不出PG

网友:
你的贴也不早发,我有三块这样的板没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不出PG

不是的,这种很多都是上啦电阻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通病啊,电阻用多大的?楼主说清楚些~~

看情况吧!之前有个1V多的就加个10k的!

网友:
你店在南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28 30脚是什么信号来的?

相当于是VOUT2输出电压经过电阻上拉SUS_PWRGD信号给后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通病啊,电阻用多大的?楼主说清楚些~~

SUS_PWRGD是一个信号电压,不是供电,电阻大点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上拉电压

网友(2014-07-12):
修的真的非常巧,

网友:
lou  zhu  tu  zhi  fa  yi  xia   a

网友:
学习了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我连 起  怎么 出现小电流、、

网友D:
PIN67 SUS_PWRGD电压测  为 3.3V  按开关 触发  0.03电流不动, 电源指示等亮了。

网友:
加个103电阻会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N67 SUS_PWRGD电压测  为 3.3V  按开关 触发  0.03电流不动, 电源指示等亮了。

触发不亮先刷个bios看下罗

网友:
楼主的图纸可以共享吗,谢谢

网友(2014-08-11):
我的也是不触发,不过按楼主这方法还是一样不触发,楼主是否有华硕K43SV的电路图,拿来分享下如何?

网友E:
这个通病是那个4脚的上拉电阻。叫做PJP8103好像是叫这个 在EC往左边一个手指左右的距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病是那个4脚的上拉电阻。叫做PJP8103好像是叫这个 在EC往左边一个手指左右的距离。

楼上仁兄可否再详细点,PJP8103的位置是找到了,这个位置没有零件,要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仁兄可否再详细点,PJP8103的位置是找到了,这个位置没有零件,要怎么改呢?

这个PJP8103旁边下面是不是有个4脚的东西。加焊或者换掉。

网友:
那换个待机芯片  是不是也就好了呢

网友(2014-11-16):
不知道楼主这样改后,长时间使用稳定不?

网友:
楼主犀利,这样给上拉电压!学习了,无私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