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F 进系统装上显卡驱动就重启

楼主(2014-03-10):
ASUS K40AF 进系统装上显卡驱动就重启,VGA模式下可以看到驱动好了。5100显卡。 请问是显卡问题吗。 换过显卡了,刷过BIOS了。 是不是显卡或BIOS不对的原因。有没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还是驱动 问题

网友:
换了XP 和WIN7 了。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装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打下官网驱动 不然就是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
你那是因特的还是AMD的U啊?

网友:
AMD 的CPU ATI 的显卡

网友:
论坛有个很火的ASUS的BIOS,ASUS的BIOS都有,我刷一个好一个,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你在BIOS里把显卡的模式你更改一下看看

网友:
重新订个显卡再试试。换了几个BIOS 了。 找了同样的主板的料板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在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显卡相关的设置 改改试试看

网友:
显卡有问题,不解释

网友:
楼上的分析非常正确。今天把显卡一装上去。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一切OK 装XP WIN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