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way MA8 开机几秒掉电 不亮机

楼主(2014-03-10):
电流能达到1.10A左右掉电,不亮,非常有规律,每次都是几秒后掉电,NEC电容并联不起作用,坏之前风扇堵死。
集显,北桥有加焊的痕迹。什么问题呢?3V5V正常,CPU电压1.022V,桥供电1.02V,内存供电1.8V正常, 电压都正常,CPURST1.02V,CPUPG1.02V。各位支个招呀

网友:
比较笼统呀,具体你要测一下呀  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哦

网友A:
CPU散热是否正常 别是CPU温度过高
过温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散热是否正常 别是CPU温度过高
过温保护了

都装好了,散热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现在的新机器坏的多,以前的双核机器,我都没碰到过BIOS坏的,现在I系列的坏的多

网友:
我现在重值下看看

网友:
你刷下BIOS看看呢

网友:
二修?是不是上家加焊没弄好,最好还是排除一下!

网友:
没有这个钢网,还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