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615开机不跑码怎么维修

楼主(2014-03-10):
msi  ms-7615开机不跑码怎么维修  lm358 没有电压 怎么维修  请各位大神告诉我一下

网友:
主板三大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查了吗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没有电压

网友:
建议将图纸发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帮助你,问题都没有说清楚,LM358是主供电没有,还是没有驱动场管输出

网友:
没有图纸  请问你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