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LG1742S液晶屏的驱动版能接通用电源板及高压板吗?

楼主(2014-03-10):
求助,LG1742S液晶屏的驱动版能接通用电源板及高压条吗?
手里有一款屏,电源板完全烧了,现在想接通用电源板及高压条,可是有几个接口搞不明白怎么接了,小弟在公司兼职电脑维护,所以很多不是很专业,求大家帮忙解释下驱动板线脚含义,谢谢了。

这是LG原装驱动板的接线脚

下面是高压条接线脚

网友(点评):
不要随意接 按照标示的来

网友:
标的很清楚了啊  还用问啊

网友A:
驱动板需要5V  地   高压板需要12V  地 以及驱动板发出的3.3V ON和亮度控制

网友:
标的是很清楚了,同意楼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需要5V  地   高压板需要12V  地 以及驱动板发出的3.3V ON和亮度控制

谢谢,主要是驱动板上的最下面两个脚接哪些地方,这样接后不知行不?还有几个脚怎么接法,麻烦了。

(DIMADJ与高压条的ADJ还是LMPADJ与高压条的ADJ)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主要是驱动板上的最下面两个脚接哪些地方,这样接后不知行不?还有几个脚怎么接法,麻烦了。

(D ...

求各位大大指点下,麻烦了,谢谢。

网友:
两个ADJ吗  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两个都可以试一试   就算不接也没关系的   万能高压板不用ADJ也可以调亮度的

网友:
可以的,电压都标出来了,呵呵!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驱动板要5伏电压,同时高压板要驱动板的开启信号3.3伏左右,高压板还要电源的12伏供电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小心一点

网友(2014-04-21):
可以的,如果你动手能力强,还是很好改的。

网友:
就抓拿几根重要的线    很简单的     在论坛的先学学基础哈

网友:
     简单是简单  就是不知道可以点亮屏可以

网友:
ADJ直接接地 ADJ越低亮度越高 你要不知道就这么接

网友:
按标的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4-06-07):
高压板要驱动板的多少伏电压,一脚接地,一脚接ADJ,一脚接开关信号,还有一脚接什么?

网友:
电压标出来,自己改就应该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