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丶5 伏电容坏了,导致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①用AC不开机
②不定时掉电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什么机子哟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 没写清楚

网友:
楼主是“都敏俊”,地球人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5-01):
不懂 什么情况?

网友A:
没有说明是什么机器什么电路板,让人不明所以。

网友:
都没说什么型号的 版号或那个工厂的都没说

网友:
多数电容坏电容都漏电

网友:
那个本子都有3。5V电容吧

网友:
3 5 v 电压不稳 导致 保护了 不输出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 5V电容掉了 连待机都没有

网友:
绝大多数是5v那边引起的掉电

网友:
电容坏了当然短路了

网友:
现在的本子那个没有3、5伏?

网友:
系统供电没有。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脑

网友:
本本不懂路过

网友:
修电脑业有一段时间了   铪i没有遇到过3 5V 电容的问题   一般都是场管或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怎么回答

网友(2014-06-18):
这种的情况多发于华硕和ibm

网友:
楼主有没有碰到T40-T61的机器3V和5V电容坏了是什么现象?哈哈,不是AC不开机,也不是定时掉电,而是待机0.01,按下开关后待机电流就是00拉。。。呜呜,无语不?

网友:
有3。5V电容吧

网友:
那就笔记报艰难啊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想要说什么?

网友(2014-10-23):
说的这么模糊,真是看不懂

网友(2014-12-10):
说的不清楚

网友:
你的意思是没有这两个电压,就出你写那两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