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显卡核心电感阻值20几欧 没有思路求思路

楼主(2014-03-10):
显卡核心电感阻值20几欧明显偏高,上电就瞬间掉电,断开显卡显卡供电 就不掉电了,机器之前是能触发点亮的就是不定时掉电,开不起来,现在彻底不上电了,但是断开显卡 CPU供电就不掉,新人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求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A:
什么型号 的  板号可有

网友B:
什么牌子型号!电感20多欧确实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的  板号可有

联想G470 仁宝代工LA-6751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型号!电感20多欧确实偏高

联想G470 intel hm65 I5 二代U补充一下机器参数

网友C:
有些A卡二十多欧也正常

网友:
加焊,不行换显卡,阻值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A卡二十多欧也正常

显卡ATI 216-0774207,这个平时阵没怎么注意,就是感觉偏高了点。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