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卡有感叹号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DELL 7720无线网卡能正常上网。有线网络本地连接窗口有感叹号,插不插网线都有感叹号,而且插上网线也上不了网,网卡芯片已经换过了。
驱动也重新装过了好几次,网桥 (防雷击芯片)也换过啦。有没有遇到过。请教一下。

网友:
网卡主控问题多

网友:
网卡没焊接好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上官网下载个驱动

网友A:
装个驱动精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驱动精灵试试看。

用驱动精灵装驱动了,还是不行

网友:
升级下驱动

网友:
没焊好,或者电路上还有问题

网友:
刷网卡固件,换网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