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联想液晶电源板烧黑一次修复

楼主(2014-03-10):
今天没事发个帖子,前天接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显示器不开机说下午就要,都是老客户当时在忙着干活应了一声让他放下就走了,以为没什么大的问题都可以搞定。忙完手里的活拆开显示器一看,漆黑一片这下傻了如图,没办法都老客户了修吧,先找了一套板子测屏,还不错屏是好的,拆下驱动板目测没啥大碍,可以修电源板了。先用酒精把板子刷洗一边发现,电源插座三个爪烧断两个,板子覆铜板烧掉一片,大电容鼓包,电感线圈烧断,测整流桥穿,开关管穿限流电阻断,就连IC供电的滤波电容都鼓包了。。。。一个一个往下摘吧,如图红圈圈起的都被拿下,按照
标示把原件补齐,用导线把烧断的电路板连好,(注意这时千万不要上开关管Q901),通电测试300v正常,ic供电正常,开关管G级有跳变电压输出,这下松了口气,找了个8N60开关管装上焊好通电测试,5v和12v输出稳定,接上驱动板通电测试开关机没问题,装回铁壳接上屏线灯管线开机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不开机
同意楼主:
5.0
揮筆☆寫青春
同意楼主:

网友: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
为什么能短路得那么厉害。

网友:
模块搞定。。。。。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 太厉害了
现在学太晚咯
我是支持九九来的

网友:
九叔
哥们封了那么多次,又卷土重来啦!

网友:
烧这么多都换,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换块电源板比较快...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板子,我不如给他换个通用的,不过我挺佩服楼主能修好,收多少

网友:
要是我直接改班

网友:
这要怎么用才能这样啊真是神人啊

网友:
换这么多元件,不如换个电源板,那样才能收点钱!

网友:
我挺佩服楼主的,太细心了,要是我就直接上通用电源了,我是一看到这种烧得面目全非的电路就心乱,向楼主学习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板子,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按照老师的思路来 一步一步的往下就能修好的
不过还是很佩服LZ的胆大心细

网友:
烧成这样,可能电网断相造成220V变380V了,主机电源肯定也挂了。

网友:
换了16个件,修一个电源板。造价跟换块电源板差不多吧?难道你这些东西都是从料板上面拆下来的。不要钱的么。如果都是花钱买来换得。估计得不偿失吧。耗工时了。还有想问下,这种炸电源的,为什么连接口位置的电容,和光耦都换了,这些都短路了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初级的都坏完

网友:
Qq要是我早就不修了国,

网友:
高人,不过修的太累,换个通用件省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