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开机到l亮机要43秒!你怎么看

楼主(2014-03-10):
之前在淘宝上订了一块CQ41的板,说是测试过,拿来不触发,由于来回太远,运费方面又不好协商,于是跟卖家联系后他们技术部同意我方刷EC BOIS ,刷写后电流一路上来,我去!!!!!!!!!!!!!!!!!!!!!!!!!!!!!!!!!!!!!在这也叫是好板??????然后果断装机以为完事,哪知道。。。。。。电流跳到0.6不动了,我去,把内存,换内存,哎,,,无果,拆吧,一样,看来不是没装好,无意间发现,突然电流小跳了一下,到了1.2,果断接外接,没反应,然后又上诊断卡,跑83,奇怪了,怎么这么多问题,然后就开着,再次和卖家联系,此刻,再次发现电流跳变了,到了1.4,还是没亮,卖家说第一次开是要等一下,好吧,我就开着等。。。。。电流是开机到0.6,然后期待20秒,然后小跳到1.2,然后又是等待大约10秒跳到1.4,好吧,在给你一次机会,等了到43秒的时候,来了,他们来了,我去。。。。世界第一等啊,各种试了,没法解决,开机稳稳的 43秒,哈哈,纠结啊,你们怎么看??????????????????????????、、、

补充内容 (2014-5-20 10:25):
故障解决,加焊显存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吧
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在之前的板上是很快的,只是显卡坏,想留个料板,然换的板

网友:
把坏板的BIOS直接换过去啊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换个bios芯片试一下

网友A:
BIOS的问题,你刷的BIOS不是不对,而是版本不对

看看你楼上 !

网友:
一般刷了对应的bios就能好。。。

网友:
点亮了,可以到官网去下bios来刷试试

网友:
果断再次换板,板子坏的。测试好的会是刷BIOS开机

网友:
我刷的是EC 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你刷的BIOS不是不对,而是版本不对

复制可耻

网友:
bios
优先考虑吧

网友B:
  你的还算短的了我的CQ43,等几分钟呢,08.要等1分钟跳到1。2有要等,到1.6才亮, 最后无奈加焊EC就好了,我更纠结呢,    进水的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pcH的BⅠ0s爱坏?我刷好好儿台了

网友C:
楼主既然刷 了ECBIOS好了,说明主板都没测试直接给你发过来,完全可以退货。干吗让自己那么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既然刷 了ECBIOS好了,说明主板都没测试直接给你发过来,完全可以退货。干吗让自己那么累啊

他还截了图的,我去,扯不清啊,来回运费就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还算短的了我的CQ43,等几分钟呢,08.要等1分钟跳到1。2有要等,到1.6才亮, 最后无奈加焊EC就好了, ...

话说我退了,才发的板,不搞了,退了,

网友D:
内存没换个槽子试下?我修过一个X61,单插一条时,在第二条内存槽上就开机慢。

网友E:
这个板子用起来都不保险。不要过了几天又返修就麻烦大了。还是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用起来都不保险。不要过了几天又返修就麻烦大了。还是退货吧!

恩,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没换个槽子试下?我修过一个X61,单插一条时,在第二条内存槽上就开机慢。

都换过了,一样的,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