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14-03-10):
怎么用万用表测量得知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9341-1-1.html
这个地址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嗯,这个地址讲的很详细。可是还是没有讲怎么测P沟道和N沟道。

网友:
用电流表测呗

网友:
只知道测试好坏!!呵呵

网友:
只知道测试好坏!

网友(2015-11-03):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阻值就是N沟道,反之把表笔对换一下位置有阻值就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