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待机 有3V 5V吗?

楼主(2014-03-10):
X220 待机 有3V 5V吗?

网友(2014-06-08):
刚插电源的时候有,过几秒就没有了,这样正常的。如果一直有,肯定有问题。

网友(2014-09-20):
一直有会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不是很清楚哦,王高手解答

网友A(2017-04-20):
我的是一直有 3   5V   代机0.013 不触发  不知道哪的事,TB换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直有 3   5V   代机0.013 不触发  不知道哪的事,TB换过不行

不要上来就换嘛,先查一下触发开机的几个关键信号,比如开关信号,ec和桥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