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4-03-10):
联想E46A用鲁大师测显卡温度高,但是摸导热管又不烫,鲁大师测一下温度就飙到100多度然后就掉电,bios刷了还是不行,求高手出招啊,在线等,

网友:
  热敏电阻有问题?

网友:
那不是要换显卡

网友(点评):
热敏电阻有问题换什么显卡?换电阻就行了!

网友:
我 以前换过萨热片解决过

网友:
风扇改长转吧。

网友:
好像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来的

网友:
要换显卡芯片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啊,量一下有没有问题,有就换掉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在显卡上面放一个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