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后痕迹问题

楼主(2014-03-10):
焊南桥时怎样能让焊完之后看不出痕迹,或者能减轻也可以。   求给点帮助。

网友:
这还不容易
不加油。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再周围贴锡纸

网友:
少用点焊膏,周围贴好锡纸,做完用洗板水好好清理一下!

网友:
一般都用洗板水 就OK 了

网友:
周边用锡纸,弄完后,用洗板水再洗 一次,一般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要看不出来